问一下三菱PLC的RTC盒是什么?

楼主(2008-06-09):
三菱PLC的RTC盒是什么东西?
在用法上好象和特殊寄存器D8018、D8019等有关,具体怎么用?
请江湖高手赐教,谢谢

楼主:
没人回复,自己顶一下
是不是问题太难了

网友A:
学习中 不知道了

楼主:
我自己先献丑吧,查过一些资料,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RTC盒应该是PLC的一个硬件(是不是所有的PLC都自带的就不知道了),记录年、月、日等时间的,时间数据在D8018、D8019等中反映

网友B:
RTC就是实时时钟,为了给不带有实时时钟的PLC扩展出此功能而使用。
主要目的是降低成本,取消集成在PLC上,可以降低PLC的成本。某些控制场合不需要实时时钟,因此取消此功能可以降低成本。
以上!

网友C:
记得三菱有一种带实时时钟的存储卡,但我做三菱六年了,没有人找我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