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斑主,EV屏中文怎么会变成乱码??

楼主(2008-06-09):
EV屏中文怎么会变成乱码??
我用以前编写的程序或软件自带的演示程序,进行离线模拟,却发现中文全变成了乱码?这是什么原因呢?
精萃机械,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

网友A: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1,选项,语言选择,东方语言
2,编辑,系统参数,编辑器里改成中文
然后再编一个程序,编译后应该就是中文的了

楼主:
谢谢杨工,我试试,也希望各位前辈和老师多多指教
精萃机械,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

网友B:
我也遇到过,新手,多谢指教

网友C(2008-08-08):
开始我也遇到过
共同进步

网友D(2008-11-25):
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