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0):
请叫师傅们一些问题,目前别人的程序自己可以看懂也可以修改。但是自己觉得如果让自己些一个就是简单的程序也不知道如何下笔。请问目前自己缺少什么?现在该如何做。

网友A:
引用楼主wzhr036于2008-06-10 08:43发表的 编程 :
请叫师傅们一些问题,目前别人的程序自己可以看懂也可以修改。但是自己觉得如果让自己些一个就是简单的程序也不知道如何下笔。请问目前自己缺少什么?现在该如何做。

别人的编程方式可以参考,但不要复制粘贴再去修改,要从头至尾自己写一遍,然后调试,有错误慢慢修改,需要激发编程兴趣、学习编程方式,建立编程思想,培养良好习惯,感受问题错误。祝你成功!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先分析工艺流程,再一一设计所对应的X,Y

然后打草图,然后编程,然后修改,然后调试,然后再修改

网友C:
关键在于运用,光说不练是没用的,理论要应用到生活中去,
会编,编得好,能不能用,还得到生活中去检验,
我最早学得很好,一旦到了生活中,发现自己编的程序,明明没错,可就是跑不起来,那时才叫咀丧呀,,,,,,
所以说,光会编没用,得会用

网友D:
学习加实践了

网友E:
多谢各位楼主的指点.学习再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