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0):
我有一台三菱FX2N-128MR的PLC,用了一年多,通电以后任何指示灯都不亮,通讯也通不上,是不是电源坏了.现在我要把里面的程序拷出来 怎么弄 请各位大虾帮帮忙

网友A:
拆了,量里面的电源,

网友B:
1 如果有条件有同型号的plc,就换个里面的电源。
2 外接24v电源试试
3 送修
混灌水区的!

网友C:
把输入端com都断开,看看。有可能外部24V短路了。

网友D:
把PLC所有接线拆掉,只接L,N

如果仍然所有灯不亮,PLC电源坏了,送修

如果有灯亮了,就是外部接线问题

楼主:
那个电源怎么换 ?  我现在有一个新的PLC
还有他上面有个FX-EEPROM-4的存储卡 是不是只要把那个存储卡装在新的PLC上就可以用了 谢谢

网友E:
楼上说的都可以试一下

网友C:
跟卡没关系,你先查灯是否亮了?没亮什么都别说.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个电源怎么换 ?  我现在有一个新的PLC
还有他上面有个FX-EEPROM-4的存储卡 是不是只要把那个存储卡装在新的PLC上就可以用了 谢谢

电源换不了,只能修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 在电源坏的情况下 不修的的情况下 有什么办法可以把程序拷贝出来

网友G:
先光接电源,如果灯不亮,是电源问题,如果灯亮了,是24伏电源有短路的地方,如果程序在存储卡盒里面,可以把卡盒装到新的PLC上,PLC优先运行存储卡盒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