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GX软件如何导入注释

楼主(2008-06-10):
我用的是三菱GX Developer软件,每次从PLC上修改玩程序之后再下下来就没了注释,如果再写一次很麻烦,能不能将原来的注释导入到新的程序里呢?
我知道跟COMMENT,但我导入COMMENT之后并不能显示,因为我只能将它重命名导入,而它本身呢的COMMENT文件是没有改变的,所以并不能在程序中显示注释!
请大虾帮忙!!!

网友A:
你利用监视写入模式在线修改就好了呀

网友B:
在写入PLC的时候,把注释打上勾应该就可以了啊
但我从来不向里面写注释的,占用空间

楼主:
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觉得注释这个文件是单独的就一定能导入,只是想了解一下这个导入的方式,至于其他的倒没什么,如果非要得到注释,我觉得一个点一个点的写也是可以,毕竟我的点不多啊!

楼主:
lilin0734
离线能不能修改啊?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在线也不行啊,因为我自己写注释的时候不用在线也可以,另外它调用comment的这个文件是默认的,而我导入的时候只能换一个其他的名字导入,系统是无法自动调用我导入的注释的,我现在就是想知道怎么能让系统调用我导入的注释,用人试过吗?
请高人指教!

楼主:
这个问题我已经搞定了,谢谢大家关心!

网友C:
FX2N的注释名是:COMMENT,不可以改名;
Q的注释名是:COMMENT,可以改名的。
FX2N要想将注释写入PLC,需要修改PLC参数--注释容量
Q的不要,在写入PLC的时候,把注释打上勾应该就可以了。
[ 此贴被baoshizhi在2008-06-10 21:09重新编辑 ]

网友C:
不管FX2N的还是Q的,注释都占用程序空间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我已经搞定了,谢谢大家关心!
能不能说一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