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周期如何解释

楼主(2008-06-10):
我想问个问题你们说一个指令执行一个周期是整个程序的一个周期还是????????????请教下师傅谢谢!我也不知道这样问对不!

网友A:
个人认为:指令执行一周期,是从输入扫描,输入映像,内部逻辑运行,输出映像,输出.这样算是一个周期.
仅供参考,学习中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我也 同意你们的说法

网友D:
简单的说就是:输入刷新—运行用户程序—输出刷新这样算一个运行周期……再输入刷新—运行用户程序—输出刷新以此周而复始
。

网友E:
对PLC是整个程序的扫描的周期,对单片机是这条指令的执行周期

网友F(2008-09-06):
输入刷新—运行用户程序—输出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