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06-10):
请教站长:PC与GT1150通讯的USB线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A:
GT09-C20USB-5P
与MOTO手机和电脑的通讯线一样的

楼主:
谢谢站长.在您的网站上怎找不到啊.

网友B:
也和数码相机的USB通讯线一样

网友C:
usb2.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站长.在您的网站上怎找不到啊.
http://ls.ymmfa.com/j9.html
在这个页面里有

楼主:
请教站长,这根线在VISTA系统中为什么找不到启动程序。怎样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