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X2N,四轴联动控制

楼主(2008-06-10):
我有一客户,要求指定FX2N系列PLC.控制四轴联动.
我能做到的是用PLSV配合其它的指令,做到控制四轴,但不能联动.也就是说四轴的走动得分先后,不能同是时进行.
请教各位大哥大虾们帮助.小弟感谢

网友A:
如果是两个两轴联动可用20GM。
如果是4轴联动,那要用运动控制卡了。
混灌水区的!

楼主:
楼上的大哥,要是不用外部扩展,现有本身的条件是做不到了嘛??
加东东就等于加钱了呀,随便一个东东都差不多买个PLC了呀...

网友A:
“楼上的大哥,要是不用外部扩展,现有本身的条件是做不到了嘛??”
嗯呢,可以这么说。
“加东东就等于加钱了呀,随便一个东东都差不多买个PLC了呀...”
如果想4轴联动就不只是加模块加钱的问题了,简单的还好做,涉及到曲线曲面空间点函数方面的问题那就不是什么人都玩得转的。
混灌水区的!

楼主:
就是圆弧补插,直线补插吧..呵呵呵,这次这个单,客户没这么要求,只是简单的几个位置定位,要是用到那些了,我当然是没得选,直接用运动卡或者其它的好了,谢谢版主

网友B:
学习了个知识 谢谢 分享

网友C(2008-11-07):
可以用旋转编码器.加用PLC的顺控指令.还有传送指令就可以了.
相信自我!

网友D:
很久以前做过用FX2N控制4轴的,每两套电机各自运行的。DRVI K800 K1000 Y000 Y002
PLSV K-2000 Y001 Y003

网友D:
忘了告诉你了,用永宏PLC吧,四轴用MC系列的,又便宜又好用。24点MC的1K多点

网友E:
都是高手啊
我才学会单轴的控制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