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请各位高手给点提示,威伦的时间保护宏程序怎么写..

楼主(2008-06-10):
我想让机器在某年某月自动停机,用威伦触摸屏..那时间保护宏程序怎么写..
请各位高手提点.,.

网友A:
损招,不支持,也不会.

网友B:
没有必要吧

网友B:
没有必要吧
加了还是有人会解的 何必呢?

网友C:
我公司有台设备也是要这样.用了一定时间就要重新问厂家密码

网友D:
最方便的办法是配合PLC
PLC里有时间存储器,比如M8018 8017 8016等
用来判断当前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停机的时间
如果是就驱动一个M,这个M再驱动屏上的提示窗口
同时这个M把PLC的程序中止,

网友D:
但象威纶,EVIEW这种屏里可以自己简单写一些代码,直接判断时间到了就强制控制PLC某些软元件输出....比如PLC里那个停止所有Y输出的还有让PLC强制关闭的..
三菱的也可以,具体写法参考相关手册.

楼主:
呵呵,好啊..我也是没有办法,BOSS叫我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