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卖USB转PLC用圆头的编程电缆?

楼主(2008-06-10):
我用的笔记本(IBM的)上没有串口,
只能用别的人电脑来联PLC.
请问哪里有卖那种USB转接线的?
大约多少钱一根?

网友A:
最好用pci卡的

网友B:
PC卡的最稳定
USB转的很多地方都有卖,如果是组到一起的叫 USB-SC09 市场价约二百元,我也有。

网友C:
呵呵 什么叫PC卡啊 多少钱呢 哪个怎么用啊

网友D:
电脑我都没有
呼呼

楼主:
电脑上没有预留PCI插槽,
只能用USB转圆孔的了

网友E:
一般卖计算机的地方有的。问一下就OK啦

网友F:
我就用的转接线
USB SC09+ 130块
现在正在用 蛮好的

网友G:
我有com转Rs-45的,PLC 232口接电脑网卡即可通信。

网友H:
同一8楼的说法,本人也在用,至于改COM端口号,Windows Vista操作系统改不了。

网友I:
PCI卡好用

网友H:
PCI 卡的是好用,但是价格比转接线贵几倍呀,不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