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0):
请教各位大侠,我有本本,PLC(三菱),要连接,

2中方法:一种是直接USB口
        二种是买传统数据线再外接USB转232口

问题:哪个更稳定呢?谢谢。。。

网友A:
呵呵,稳定不稳定要看线缆是否为真正的USB,国产的uSB线缆接驳上主机,实际上选择的还是COM口,因此不是真正的USB编程电缆。

网友B:
传统数据线再外接USB转232口
稳定

网友B:
个人正在用,试验许多型号都OK

网友C:
个人认为还是配个232卡好。让本本有一个真正的COM口。难道每种设备的数据线都去买U口的不可?U口的卖家要价高。

网友C:
补充:若要USB-SC09,本人有一条可转让。开个价

网友D:
PC卡转RS 232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