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欧姆龙PLC指令是否能实现?

楼主(2008-06-10):
新手求助欧姆龙PLC指令是否能实现?
新手求助欧姆龙PLC指令按开关0000延时10秒启动再按0000 10秒停止
LD0000
OR2000
OUT2000
TIM00 #100
LDTIM00
OR200
ANDNOTTIM01
OUT200
LD0000
OR2001
OUT2001
ANDNOT200
TIM01 #100
END
以上谢谢

网友A:
不能!
自己画时域图分析一下就清楚了
试试下面的程序
LD 00000
TIM 000 #100
LD TIM000
DIFU 20000
LD 20000
ANDNOT 20001
LD 20000
AND 20001
KEEP 20001
END

网友B:
交个朋友吧,我也用OMRON PLC

网友C(2008-07-22):
不能,你可以用一个按钮交替输出指令来实现。

网友D:
试试下面的程序
LD0000
OR2000
andnot 200
OUT2000
TIM00 #100
LDTIM00
OR200
ANDNOTTIM01
OUT200
LD0000
OR2001
and 200
OUT2001
TIM01 #100
END

网友E:
我也来试试看

网友F(2008-10-11):
用PLC的计数器指令加两个延时也可达到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