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0):
请问FX2N-64MR PLC中间那块I/O板严重烧坏,换一整块板大概要多少钱?谢谢!

网友A:
你要找站长 才能知道了

网友B:
我想知道你的这个现象是怎么实现的!
崇拜ing!

楼主:
进水了,大哥...这几天不是下大雨嘛!哈哈...

网友C:
晕。控制柜放户外的啊

网友D:
我见过有一家单位的工人打扫清洁时用水浇变频器(95kw),开机时变频器整个儿都炸开,那声音像打雷一样,震耳欲聋。

网友E:
中间那块板吗?
如果找三菱维修中心,硬件加人工可能要一千五到二千
如果找其他维修公司,五百到一千.

网友F:
请 问 杨 工 : 128点 的 维 修 要 多 少 钱 ?
zhou-jinsou

网友G:
用钱搞定

网友H:
I/O板的维修应该是比较容易的,把烧坏的地方清洗干净,然后把损坏的另件换了,应该不用换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