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自学习问题

楼主(2008-06-10):
为什么有些电机用变频器的时候就一定要自学习,而有些就不用?

网友A:
没明白 你的意思

网友B:
呵呵,也不一定,我们公司是生产变频器的,
其实自学习就是让变频器更好的适合所控制的负载运行,
就算不进行自学习,变频器也同样能工作,只不过:可能没有自学习后的好用些 .

网友C:
'自学习'不懂
混灌水区的!

网友D:
矢量控制的需要电机自学习!

网友B:
对,一般都是矢量控制才需要,V/F的就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