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步进电机移动是怎样控制"?

楼主(2008-06-10):
请问各位:"步进电机移动是怎样控制"?是用数字继电器,还是用是时间电器,还是用脉冲或者是用STL步进指令?
假如我要步进电机移动5公分怎么控制? 要更长的距离怎么设定?

网友A:
没接触过.脉冲控制

网友B:
简单控制的情况下可用FX1S或FX1N,晶体管输出型的。脉冲输出给步进驱动器再驱动步进电机。机械方面可以考虑电机转子带动精密滚珠螺杆,使套在螺杆上定位块或电机移动。
其中涉及到的参数有驱动器的细分、电机的步距、螺杆牙距、脉冲速度、脉冲数量(该项可以通过触摸屏来修改/设定,它决定了电机转多少个角度,也就是移动的距离)。
指令有相关定位的如PLSV、DRVA等
[ 此贴被zhong1946在2008-06-11 01:44重新编辑 ]
下载积分:+2(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2(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C:
学习
没有做过

网友D:
发脉冲控制就好了,速度和脉冲频率相关,长度和脉冲个数相关
距离长了用 32位 指令

网友E:
步进电机一般和步进电机驱动器配合,要想使步进电机旋转起来,需要给驱动器脉冲,转向调整有两种方法:a双脉冲法、b单脉冲+方向信号。需要预先将步进电机驱动器设定好如:细分数(电机每转脉冲数),驱动电流(根据电机型号设定)等。在编程时要尽量使用带加减速脉冲指令,这样可有效避免步进电机丢步的产生。
下载积分:+2(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F:
我觉得个网站很好,一定要介绍我朋友们来看

网友G(2008-07-12):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6225.html
请看一下,也许有用.

网友H:
用脉冲控制,也可用模拟量控制,相关步进电机说明书上有的
旭佳电气(东莞)有限公司
www.seika-ele.com
易能变频器、显控触摸屏、三菱PLC及台达全系列自动化产品。
承接自动化工程、设备改造、节能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