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06-10):
欧姆龙PLC故障灯亮程序显示ERR:ALM请问各位老大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新PLC首次联机都是这样的

楼主:
现在我用的不是新的,再供电出故障之后出现的该问题.请问该如何解决.

网友B(2008-09-12):
把程序全清以后重新输入程序试试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