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1):
电位器距离变频器大约有15米左右的距离,之间的接线用线径为0.5的普通电线可行吗?

网友A:
最好用屏蔽电缆,质量好的,以前30米的距离我都用过,没有问题。

网友B:
一定要用屏蔽电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用屏蔽电缆

赞同。

楼主:
现场有一些剩余的普通电线,想直接借过来使用,看来不可以。
如果真要更换为屏蔽电缆,走线很麻烦,头疼啊

网友D:
问题不大

网友E:
用屏蔽电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不大

是说可以用普通电线吗?如果可以,那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屏蔽电缆,质量好的,以前30米的距离我都用过,没有问题。

用屏蔽电缆当然是最好的,但现在想知道的是如果用普通电线替代是否可行?

网友F:
用了再说!不出问题就可以,出了另换一根不就结了!

网友G:
不用屏蔽线也可以,但有可能会有误动作,有干扰.

网友H:
看具体控制精度要求定

网友I:
建议使用屏蔽电线。以免造成干扰。

网友J:
要求不高,可已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