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Q系列PLC程序对不对?

楼主(2008-06-11):
各位好,这是Q PLC,Q02CPU,下面这个程序中,假如D100设置为420,D1000设置为500,那么Z0等于多少?
D1000Z0是多少?Z8是多少?这个程序表达什么意思?
谢谢指教。
[upload=1]

楼主:
各位好,这是Q PLC,Q02CPU,下面这个程序中,假如D100设置为420,D1000设置为500,那么Z0等于多少?
D1000Z0是多少?Z8是多少?这个程序表达什么意思?
谢谢指教。

网友A:
如果 的D100=K5则:
Z2=K5;Z0=K10000;D1000Z0即为D(1000+Z0)也就是D11000,所以D11000=D1000;Z8=20.

网友B:
z2=420
z0=z2*2000=420*2000=840000
D1000Z0=D(1000+Z0)=D(1000+840000)=D841000=D1000=500
Z8=Z2*4=840000*4
数值太大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