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才能实现触模屏字体移动?

楼主(2008-06-11):
名位师傅:本人用三菱触模屏做了个欢迎的画面,(就几个字)想让字在屏幕里移动,以至于画面不那么死板,请问怎么样才能实现呢?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呢??
还有,我用三菱触模屏想放一张图片上去,怎么样才能放上去呢?好像软件里面都没有插入图片的功能.

网友A:
通过看前辈的回复,掌握解决方法

网友B:
有空的时候,多看手册 少泡妞

网友B:
字体移动: 做成部件显示
图片插入: 先在xp自带的画图软件里修改好,格式最好改成PNG的这样节省内存,然后选择--粘贴在触摸屏画面就行了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C:
楼上的高人哦!

网友D:
试试动画功能吧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E:
楼上plaspro的软件是什么版本?我的GT2菜单栏上没有绘图这一项,更没有看到有动画显示这个功能。为什么呢?

网友F(2008-07-27):
引用 网友E:
楼上plaspro的软件是什么版本?我的GT2菜单栏上没有绘图这一项,更没有看到有动画显示这个功能。为什么呢?
楼上的用的是 GT 对应900系列以及900以前 你用的是GT2对应1000系列以及1000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