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FR-F740-2.2K-CHT1变频器能否接单相220VAC电源做测试

楼主(2008-06-11):
我想用三菱FR-F740-2.2K-CHT1变频器接单相220VAC电源,在不连接电机的情况下做通信测试,请问可以吗?

楼主:
那请问单相220VAC电源接在R/L1和T/L3吗这两个脚吗?

网友A:
FR-F740-2.2K-CHT1如果接220V的话,应该会拨警欠电压

楼主:
哦,有谁试过吗?如果可以我就开始试了...因为变频器今天拿回来...谢谢!

网友B:
你可以在接R/L1和T/L3吗这两个脚接380啊
用个变压器反变一下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