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伺服驱动中"电子齿轮比"得概念如何理解?能否距离说明如何计算,设置??万分感谢

楼主(2008-06-11):
请问各位大侠,伺服驱动中"电子齿轮比"得概念如何理解?能否距离说明如何计算,设置??万分感谢

网友A:
就是用来计算马达转一圈需要多少指令脉冲,这样就知道一个脉冲走多少mm或转多少度。
计算和设置就要看相应品牌的说明了(不同品牌的不太一样)

网友B:
书里一大堆
自己看着学习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