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1):
各位同行,现在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是关于电表的,我们的测试层进线是95平方MM,大概能承受的电流是290A,但,我们平时的负载大概就只到10多A,可是,测试的时候就用到200多A的电流了,但是,很少测试,大概一个月只测试那么一两次,该怎么装电表才能做到经济、合理?如果我用5A的电表和300/5的互感器,在平时只有10多A的电流的情况下,有没有影响?
[ 此贴被qq491939779在2008-06-20 12:31重新编辑 ]
永远想在最前面!

网友A:
电表的最佳工作范围为1/3~2/3,
  互感器的精度为2%,300/5,最小计量为:5*2%=0.1工。而10A,折算后10/300=0.03A,电表有可能不走的。
  •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眼睛都大了

网友D:
    不 太 懂 , 没 有 搞 过 外 线 。
    zhou-jinsou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表的最佳工作范围为1/3~2/3,
      互感器的精度为2%,300/5,最小计量为:5*2%=0.1工。而10A,折算后10/300=0.03A,电表有可能不走的。

    谢谢,互感器的精度是不低于0.2或0.2S,就因为考虑到你所说的,所以想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
    [ 此贴被qq491939779在2008-06-13 19:10重新编辑 ]
    永远想在最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