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控制问题

楼主(2008-06-11):
在电气控制中如何确定改选多大的元件。如有一台7.5KW的电机,那它应选多大的接触器呢

网友A:
电流为7.5*2约15A,选25或40的都可以,如果启动频繁的话,用40的。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yanzhi2008

网友B:
额定电流的2至4倍容量

网友C:
我公司最近就有使用20A交流接触器(国产)代替原富士电机40A交流接触器。
此电机经常处于短时正反转工作状态。
汗呀。
如果是经常正反转的电机建议把电流再加大一些。

网友D:
我对电还是不懂了 在这里学习了

网友E:
西门子3TF3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