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测试:十六回路顺序启动

楼主(2008-06-11):
十六回路顺序启动,先启后停,不管启动到哪个回路,只要按停止按钮,立即按顺序停止
请大家分析和测试下,
如有不妥之处请多献 鲜花,别扔砖头。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A:
这程序不错,很灵活,但在仿真状态下,V0到了16还不停下,改天拿个PLC试试看

网友B:
好像不行,V0到了16停止不了,我做了一些修改,我仿真测试的时候看到Y20也一直在交替输出,为什么?还有就是在启动的过程中按停止或者在停止的过程中按启动会有错误动作,为什么?那位老大赐教一下,谢谢。(各位老大不要拍我砖头啊。
)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网友C:
描述:别说我灌水,再发一次,
0-16-0的程序在本站讨论过的,地址如下: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4750-fpage-0-toread--page-2.html
在实际设备上运行正常,只是原来是7台电机顺序启停,我改成16台了,

楼主:
在INC V0 前加条指令:<= V0 K16试下。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