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8-06-12):
请问各位高手,我在运行仿真软件时电脑老是提示设置pg/pc,我应该选择哪种接口方式呢?

网友A:
仿真軟體請設置為MPI模式。
而實際上使用時無需設置PG/PC Interface。
請您用貼圖說明您的問題以及您使用的Step7軟體版本和PLCSIM軟體版本。
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