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改完程序编译之后出现如下提示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6-12):
程序是日本人编的,我自己新建的项目没有这种现象,请问是否和版本有关系,我用的是中文版的
原来的程序是什么版本软件编的不清楚!在线等!!!!!!!!!!!!!!!!!谢谢了

网友A:
你用GX吗?
程序可能是“监视、写入模式”。打开后选择改写后不传送试试。

楼主:
是用的GX
模式为写入模式(非监视)

网友A:
不管它。你再点监视、写入模式。进去后再退出来。

网友B:
模式改一下就好了啊

楼主:
非常感谢,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C:
写入模式,恩,积累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