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新手请教

楼主(2008-06-12):
在欧姆龙CP1H中A276是给伺服发脉冲的
请问那A276每次给伺服发多少脉冲

网友A:
我搞三菱不会欧姆龙,但我觉得脉冲量和脉冲频率应该是可以自由设定的

网友B:
A276,A277組成了一個32位的寄存器,用來存放脈沖的當前值,而并非通過A276與A277給伺服發送脈沖。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