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2):
PLF,PLS与ANDF,ANDP,ORP,ORF指令有何区别?如何应用?

网友A:
PLF,PLS適用于三菱FX全系列的PLC。

ANDF,ANDP等只能適用于三菱部分后期的FX型號。

因此,如果您的PLC型號為較新型,那么根本就可以不使用PLF,PLS指令,而直接去使用簡化的ANDF等指令,僅此而已。
如:我們要使用下降沿去觸發一個線圈,那么用PLF指令:
LD X0
PLF M0
LD M0
OUT Y0
而同樣適用LDF指令,就會成為LDF X0 OUT Y0
程序不但得到了簡化,還可以節省內部的觸點。

但是,先前已經提到過,并不是所有的FX系列PLC都支持簡化的指令,因此,在不支持簡化指令的前提下,您不得不使用PLF,PLS指令。

以上!

Good  Luck!
  • 下载积分:+3(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B:
    一直看不懂PLF.PLS到底能起什么作用.上升沿下降沿适用于什么情况?

网友C:
    普通的输入点在ON的过程中时间有长有短,也就是ON时间的长短。例如按钮。
    而上升沿和下降沿只是一个短时脉冲信号(无需考虑输入信号的长与短)。
    这个在有一些程序中是很实用的。

楼主:
    谢谢!!我明白了!!

网友D:
    cvlsam真是个好心人 ,向你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