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三菱PLC仿真遇到的问题 ??????????

楼主(2008-06-12):
我在用GX simulator 6 对编写的FX1S的程序进行仿真时,
在程序中用到了DRVI脉冲控制相对位置指令,用GX simulator 6仿真时说是"不支持的指令"
因为有不支持的指令就不能仿真了是吗?
那我该用什么仿真这个程序呢?

网友A:
“在程序中用到了DRVI脉冲控制相对位置指令,用GX simulator 6仿真时说是"不支持的指令"”
不能仿真PLSY,DRVI,DRVA等指令
"因为有不支持的指令就不能仿真了是吗"
是的
“那我该用什么仿真这个程序呢?”
最好直接接plc试
混灌水区的!

楼主:
谢谢!!!
仿真是对逻辑和普通指令,不能对高速指令进行仿真对吗?

网友A:
是的,我一般只用仿真,来学习单个指令的应用。程序稍微复杂点,用仿真是看不出什么问题。网络和脉冲、特殊模块等也不能仿真。如果有条件最好搭个系统去试验。
详细请参阅GX-simulator手册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2111.html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使用斑本高一些的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4832.html
就可以支持大多数指定了,不过是英文的

楼主:
明白了 我要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