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 PLC编程过程中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06-12):
请教一下:QPLC的实时时钟是否有像FXPLC一样一一对应的寄存器可拿来用。

网友A:
1、SD210-SD213 当SM213为ON时,系统时间按BCD码方式存入SD210~SD213.
2、当使用DATEWR指令写入系统时钟时,可以通过DATERD指令来读取
例如 DATERD D10
那么将系统时钟的年读入D10,月读入D11,日读入D12,小时读入D13,分读入D14,秒读入D15,星期读入D16
以上!
Good Luck!
下载积分:+1(一天贼忙)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版主的解释.明白了。

楼主:
啊!马大哈。应该谢谢cvls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