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求助 谢谢

楼主(2008-06-12):
我想用2个输出点控制 同一个固态和电磁阀 这样可以吗
就是Y1和Y2输出用同一个固态来控制同一个电磁阀 不知道 能不能行 Y1和Y2 的输出是先后的顺序 不是同时的 谢谢

网友A:
在讨论这个问题前,我想请问一下这样做的意义何在?
请指教!
以上!

网友B:
能有什么意义呢?

楼主:
我 的意思是这样会不会把PLC搞坏了呢 起它的意思 就没有了 谢谢 你们能回答

网友C:
我想用2个输出点控制 同一个固态和电磁阀 这样可以吗
可以的!
但如果电磁阀只有开关两种状态,这样操作无意义并且浪费钱
除非电磁阀有多种状态,根据Y1 Y2的不同状态来实现才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