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08-06-12):
我现在想用PLC控制步进电机运行,但在中途呢如果发现产品不合格,我想暂停,当把合格的产品换上之后,然后再复位继续步进电机运行。想问大家,怎样实现步进电机在运行过程中暂停后再运行步进电机继续运行的问题。

网友A:
用什么来检测NG品,是CCD吗?

网友B:
PLC控制电机,暂停动作一般在运动指令完成后才有效,如果在运动过程中停止,一般做法是复位后重新回到初始位置开始运行,我见过的设备基本都是这样。
如果想在暂停位置继续,一是用绝对位置指令,二如果是用相对控制指令,可通过位置寄存器D8140和D8142记录的位置,来计算剩余的相对目标位置。
以上仅供参考。
混灌水区的!

网友C:
楼上的高手啊

网友D:
楼主有才华佩服

网友E:
也可以设置一个工站,就是取NG产品用的,
在马达跑之前判断下是否个NG产品,有就跑的位等待去除NG产品,
如果在马达跑之前还无法判断,也可以跑到取NG产品的位置再判断,程序写好了也就停个1到2 个PLC的循环周期,一般就几毫秒,马达快了,连停顿都感觉不到

网友F:
实在是高!学习了

网友G:
学到不少,编程其时是讲经验的

网友H:
据我的经验,使用相对定位(DRVI)或绝对定位指令(DRVA)的话不适合在运行中途停止,
除非移动速度比较慢,因为这两条指令在未到达指令设定的行程之前停止的时候是突然停止的,
没有减速的动作,突然停止的时候如果是侍服驱动器的话马上就会保护,步近马达会怎样我就不知道了.
建议在半中途停止使用可变脉冲输出指令PLSR

网友I:
用绝对指令可以了.

网友J:
我觉得个网站很好,一定要介绍我朋友们来看

网友K(2009-02-15):
中途可以停止的吧,不过,你应该做一个外部到位控制,脉冲还是继续发.

网友L:
不知道楼主试过 M8034特殊继电器了没有!!

网友M:
佩服,一直搞不清楚的,现在有点头绪了

网友N(2009-03-28):
引用 网友B:
PLC控制电机,暂停动作一般在运动指令完成后才有效,如果在运动过程中停止,一般做法是复位后重新回到初始位置开始运行,我见过的设备基本都是这样。
如果想在暂停位置继续,一是用绝对位置指令,二如果是用相对控制指令,可通过位置寄存器D8140和D8142记录的位置,来计算剩余的相对目标位置。
以上仅供参考。

嗯,学习

网友O:
实在是高,牛

网友P(2011-01-08):
有没有高手发个例子学习呀

网友Q:
那你就是看你要求暫停多少了,就留下多少脈沖了

网友Q:
plsy指令就好了,那樣什麼時候都是可以暫停的!!

网友Q:
---[plsy d0 d2 y0 y2] ,d0頻率;d2脈沖數,y0發脈沖點,y2脈沖方向信號!!

网友R:
跟大家学习有前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