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密码会变

楼主(2008-06-12):
plc密码会变的,一个密码用了一次之后下次就不灵光了
今天遇到的
这是什么原理?有人知道吗?
此是我亲身经历的,PLC是FX1N-40MR,没有人更改过,全程就我一个人在
大家想知道就顶起,让杨工给我们解释一下,杨工肯定晓得的……
[ 此贴被倦客在2008-06-17 19:24重新编辑 ]

网友A:
被人改了,不是会变

网友B:
给人改过了

网友C:
被 人改了吧

网友D:
目前永宏的PLC支持这种方式,可以使用CRC生成一个一次性密码,然后下次使用需要密码设定者再生成一个一次性密码或者直接告诉您真正的密码。
以上!

网友E:
一般密码是不变的。

网友F:
要变就好了

网友G:
呵呵!碰到过,是解密软件变了.

楼主:
此事千真万确
PLC是FX1N-40MR的

网友H:
我也有过这样的事情也是FX1N,一加密后马上下载要密。过一会就不要了,我一直纳闷啊!!!!

网友I:
cvlsam博学啊。怎样才能实现?

网友J:
被改了PASSWORLD吧?有这么神奇!

网友K:
我也遇到过!后来输入00000000就可以了!

网友L:
一般不会变。

网友M:
没有遇过

网友N:
因该是被改了

网友O:
可能别人修改了

网友P:
不能理解!

网友P:
是不是被他人改写了?

网友P:
可能有人解密后改写

网友Q:
不知道用事先设置的数据传送能不能实现?

网友R:
知道 是不是一直这样

网友S:
FX1N-40MR的我也遇到过!

网友T:
我 也 碰 到 过 , 用 解 密 软 件 解 密 过 后 , 密 码 就 没 有 了 , 下次 要 从 新 设 定 。
zhou-jinsou

网友U:
从来不研究密码问题,遇到有密码的PLC,什么都不用看,直接用自己的程序写入换掉!

网友V:
牛的吗 没见过

网友W:
"一个密码用了一次之后下次就不灵光了"

很想知道,初始时设置的密码是什么。后来又变成什么了呢?
混灌水区的!

网友X(2008-07-24):
三菱的没遇到过,倒是OMRON的CQM1H系列的会出现这种情况。用穷举法破解后,输入原来正确密码都不对了。我亲自实验的。

网友Y:
引用 网友J:
被改了PASSWORLD吧?有这么神奇!

网友Z:
仔细想想操作过程.应该会找到答案的.
学习是快乐的.

网友AA:
啊   啊啊 啊

网友AB:
引用 网友U:
从来不研究密码问题,遇到有密码的PLC,什么都不用看,直接用自己的程序写入换掉!

这位朋友太牛了,什么PLC程序都能搞定,能讲述一下你成功的经历吗?我们也学习一下。

网友AC:
FX1N解密我使用过.没有碰到这种事.学习啦.

网友AD:
可能是在操作过程中键盘的大小写出问题了吧

网友AE:
是被人改了吧,我设的密码不会变

网友AF:
应该是被人修改了,三菱的解密满天飞,难讲有被人改的时候。

网友AG:
难题 密码自己会变?

网友AH:
怎么可能 这吗好玩的我怎么没有碰到过啊 !

网友X:
三菱的FX1N-40MR还不会,是软件改了吧?

网友AI:
没有见过哦

网友AJ:
我没发现这种问题

网友AK:
可以做的,比较麻烦而已

网友AL:
我还没有用过密码呢

网友AM:
是登陆口令吗?还是利用程式做的外部密码?

网友AN(2008-08-25):
第1次听说 了解下

网友AO:
不可能的吧!

网友AG:
没遇见过这种情况 怪了

网友AP:
没有见过

网友AQ:
太神奇了!你是用编程软件还是用手持编程器设计密码的!

网友AR:
大家大概都误解了楼主的意思l了, 他所谓的【不灵光】 我个人理解应该是不起作用了【就是说第二次进入时不存在密码了可以直接进入】而‘并非大家所讲的密码变了’, 本人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FX1N的机器也许就这样吧 解密软件用过就不行 除非重新设定密码 建议你换个解密软件 比如一些可以直接进行密码修改的解密软件!

网友AS:
我有遇过这种现象,可能是程序没下载之前已经设计密码

网友AT:
有意思,还没碰上过,有解密软件就不怕变

网友AU:
肯定被人该了啦!三菱密码和没有有什么分别呢?

网友AV:
如果会变,是怎吗实现的?谁能教教我。期待中~~~~

网友AW:
一般是不会变的,不然的话,如果没有解密软件,那就玩蛋了

网友AX:
三菱PLC在程序中可以动态修改PLC密码的.

网友AY:
没碰到过,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