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才知道PLC发出的脉冲放大器收到没?

楼主(2008-06-12):
最近发现一个问题:偶尔有PLC在发脉冲但伺服马达不动。怎样才知道PLC发出的脉冲放大器收到没?
不知怎样解决这问题。

网友A:
我也不清楚 你还是等高人路过 看看 谢谢

网友B:
如果是三菱的驱动器,起始显示为C'反馈脉冲累积',按up或down找到P“指令脉冲累积”,此为驱动器接收到的脉冲数。
PLC是否发送脉冲可以看得出来,伺服马达不动一般不会是这个问题。用表查查线路上,脉冲信号线,信号电源,急停,限位,伺服ON等是否有问题吧。
混灌水区的!

网友C:
安川有接收脉冲标志

网友D:
不认识不知道是什么,哎真难啊

网友E:
你的伺服上会有有一个接收的脉冲积累显示。假如你的PLC已经发出脉冲,但是你的伺服不动作。就说明你的伺服上参数设置的有问题。再就是你的你要考虑你的PLC 和伺服发大器的漏源极的问题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指导,是松下A4伺服。
线路应该没问题
脉冲发送完成到再次发脉冲的时间很短,会不会有冲突而使得Y0一直ON。
另外PLC 和伺服发大器的漏源极的问题是什么意思,能不能解释一哈。谢谢

网友F:
支持三菱产品

网友G:
放大器上有脉冲统计

网友H:
你是不是用定位模块发脉冲吗 ?
多支持我们的工控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