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伺服电机速度问题

楼主(2008-06-13):
用台达PLC控制两台伺服电机 一台横向 一台纵向 两台无关联...用DDRVI脉冲指令
其中一台速度可达5W赫兹的频率..
但是另外一台速度怎么也上不去 速度调大点 伺服电机就不转了或是抖一下就不动了...应该跟惯量比和刚性没关系..
我用其他伺服试了下 如果不增加 加减速时间 到了一定速度就不动了..增加加减速时间
速度就可以调上去 请问是什么参数没设置好...请高手指教 机子停在那里 快被客户骂死了.

网友A:
路过 看看 这个我没弄过 不好意思

网友B:
从伺服器那时参数进手不知道行不行?
伺服器自带的调试软件,调试看看?

网友C:
快被客户骂死了?有这么严重!
可惜我帮不了你,我目前从事的是过程自动化

网友D:
你应该用同样德伺服试看有没有同样的问题,高速低速都是一下

网友E:
类似情况遇到过,用好一些的PLC好象就解决了
很可能是PLC电源容量问题

楼主:
跟电源容量??为什么呢..我正好抄了参数设置 那两个驱动器的参数设置的基本一样...就只有惯量比不一样...一个260一个300 真是傻眼 一台PLC控制 参数也基本一样 为什么会一个可以 一个不行..

网友E:
你把线拆了,第一次只用Y0控制第一台伺服,第二次只用Y1控制第二台伺服
如果分开都OK,合起来就不OK,那就是PLC 电源容量问题了
可以尝试使用外部供电,不要用PLC的直流电

网友F:
分开试一试,要是可以的话,那就是使用一个外接电源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G:
相对定位DDRVI
指令,在三菱PLC程序里是单独可以数据调整。
如: --[DDRVI K999999 D300 Y000 Y004]--
程序中的“D300”就是点动速度调节值,可以用常数,也可用触摸屏赋值。

网友G:
还有,用杨工的办法,如果你PLC两个输出脉冲基本一样,且两台伺服设置也相差不大,可以分别把横、纵向的伺服脉冲输入换接一下看,假如说有一个正常,应该有比较的。

网友H:
把第2台电机换一个,是不是减数比不一样,负载过重.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 我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