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光电数粒机程序呀?

楼主(2008-06-13):
发上来参考下撒!万分感谢!

网友A:
药厂的吗?
自己编都行啦!

楼主:
是呀!可是西门子的PLC第一次接触,不太会运用,所以想借鉴参考下啦

网友B:
我也是药厂的,你们的是什么数片机啊?我们可以交流一下啊

网友C:
我没接触过 不好意思

楼主:
胶囊,片,丸粒都适合呀,可惜我刚接触,也不算太懂,还要我帮他程序完善,难呀!

网友D:
我感觉可以用高速计速功能实现吧?
很多的胶囊,片,丸粒,每检测到一个传感器就接通一次?

网友B:
是的,我们公司的数片机用的就是PLC高速计数功能,一般的计数器满足不了.一定要用高速的.而且和和数片机的下药状态有关,如果一个通道内一直有2个片一起下,那就会不准确.

楼主:
关键是有16个道在下药,没那么多高速计数器呀?再说高速计数器是固定的IO输入了,高速计数器在这用不了吧?

网友B:
你要使用模块式的PLC啊!在槽板上插一块不就可以了吗?我们就是使用的好像是20通道的高速计数模块, 我们的也是16通道数片机.我刚刚去修了出来,毛病是数片速度慢.我去调了一下.

楼主:
好的,我明天咨询下

网友B:
你们厂在哪里啊

楼主:
上海浦东

楼主:
我计算了下,普通计数器,每秒也就是1。5~6。5颗药下落,应该能反应的过来吧

楼主:
zoom0089你好!说说你们厂里数粒机自动控制这块的配置吧

网友B:
上海的啊 我们是在苏州的哦,邻居啊 !!哈哈!! 什么药厂啊 ?

网友B:
配置大概是: 6块 震荡板 光电计数口 装瓶口 横河的PLC带高速计数器摸块 震荡板调压电源板 研华的平板电脑

网友D:
几个通道分别计数,如果速度不够快,普通计数也行
然后把数字全加起来就行了。

网友D:
在做之前最好先只接一个口,测试一下,我觉得每秒五次以内用普通计速应该可以接受的

楼主:
好的!试试先,谢谢各位的建议

楼主:
不是药厂,我们是做制药设备的厂家

楼主:
在数粒这方面的技术还不成熟,我也刚入这行,以后还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了

网友E:
自己编一个吧,不会太难得!

楼主:
实验下来有时多有时少,不知咋回事,请问需要怎样处理呢?

网友B:
调整振荡板的振幅,尽可能的让药片排队一颗颗的下,不要有堆积,还有在数片机的后部安装一个检重称,把超重和轻的,不满数的药瓶剔除.

网友F:
YMMFA 说的对,我做过数晶振的。

网友F:
[实验下来有时多有时少,不知咋回事,请问需要怎样处理呢?]回复:用振动器加细长管,PLF指令

楼主:
不是很明白,但还是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帖,我再去试试看吧

楼主:
用微分下降沿指令,我现在用的是上降沿,但上一瓶完了,下一瓶的数量不好计算,找不到合适的清零时间,是使用子程序吗

楼主:
mfw995你好!
“用振动器加细长管”是什么个概念,不是很清楚,能帮细解吗?我们这台机一组只有两个震荡器,请问正常是采用三组吗?麻烦你告诉下你们的设备采用什么型号哪个品牌的震荡器,好吗?我们的震不开不说,而且噪音特别大!愿有时间帮忙查询下。在此感谢!

楼主:
唉!没人帮忙,只有自己顶咯!

网友B:
不好意思,我看不见振荡板的牌子和型号,我们的数片机是广州的,牌子叫"珐玛珈",质量还可以.

楼主:
呵呵,珐玛珈准确率在99%以上,可以提供下你们的设备上采用什么型号的震荡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