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3):
(无正文)

楼主:
上面的MOV指令输入(IN)脚上的“0”是什么意思啦?高手帮帮解说,第一次接触西门子。万分感谢!

楼主:
请问上面的0是代表0通道吗?

楼主:
都每人解说,只有自己顶啦!

网友A:
第一次接触西门子,却不去看手册,有问题就来问,也不管是基础问题还是疑难杂症,这恐怕有些不妥!

MOV指令的作用就是将源数据移送到目标地址中去,而根据所处理的对象的存储空间不同,又有众多指令。

在您贴图中,In引脚对应的是Source(源),这个可以是Address(地址)也可以是Const(常数),因此,在这里代表的是常数0,也就是对VB520做清零处理,同时下一句是对VB521做清零处理,因为VB520与VB521是连续地址,因此这里可以使用MOV_W指令对VW520做清零,其效果等同。

以上!

Good Luck!

网友B:
楼主的学习方法有些本末倒置。

楼主:
谢谢cvlsam的回复,接受zhangzj18的批评。

楼主:
我在学校是以欧姆龙为例讲解,出来也是用欧姆龙,后来接触三菱,基恩士,一直都没用西门子的,只接触过西门子的LOGO。以后还请大家大力支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