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FX系列PLC与两台变频器通讯求助

楼主(2008-06-13):
各位高手,我现在需要用一台FX2N通过RS485与两台富士G11变频器通讯,控制变频器启动、停止、改写频率及参数监控。由于本人对通讯不太了解。现请高手指点一二。或者给一个一台PLC对两台或多台变频器通讯的案例。

楼主:
在线等待高手们的帮助,谢谢!

楼主:
怎么就没有一个人回复呀,大侠们帮帮忙呀!时间太紧张了。要是再拖就完不成任务了。

网友A:
点击搜索关键字“变频器通讯”有很多例子做参考,大部分都是三菱的,不过作为串口通讯,只是通讯格式不同而已,先查看富士变频器的通讯格式,在参考三菱变频通讯的编程方式,变频器、仪表等等与PLC通讯编程方式基本都相同。自己试试做做,以后类似的就都会做了。直接拿别人做好的东西用,以后还是不会做。
混灌水区的!

楼主:
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呀,关键就是三菱的程序例子有点不太明白的地方

网友B:
正好手上有个样例,供参考。
1. PLC采用RS-485无协议通讯方法控制变频器
这是使用得最为普遍的一种方法,PLC采用RS串行通讯指令编程。
● 优点:硬件简单、造价最低,可控制32台变频器。
● 缺点:编程工作量较大。采用扩展存储器通讯控制的编程极其简单,从事过
PLC编程的技术人员只要知道怎样查表,仅仅数小时即可掌握,增加的硬件费用也很低。这种方法编
程的轻松程度,是采用RS-485无协议通讯控制变频器的方法所无法相比的。
2. PLC采用RS-485的Modbus-RTU通讯方法控制变频器
三菱新型F700系列变频器使用RS-485端子利用Modbus-RTU协议与PLC进行通讯。
● 优点: Modbus通讯方式的PLC编程比RS-485无协议方式要简单便捷。
● 缺点: PLC编程工作量仍然较大。
下载积分:+3(YMMFA)

楼主:
高人总算是出现了,参照一下。多谢多谢!

网友C:
我也来一个

网友B:
不管变频器是台达还是三菱,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通讯命令的格式不同,具体需要参考各变频器的说明书。

网友D:
我是1台三菱FX2N的PLC控制5台变频器那个FX2N-485的要几个

网友E:
好啊先看看就找这个呢

网友E:
请问一下5楼发的确良那个程序里面的正转MOV H37 D18,MOV H42 D19反转MOV H37 D18,
MOV H44 D19停止MOV H37 D18 ,MOV H39 D19是什么意思啊有哪位看过了知道的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