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3):
在VB中通过发送指令“08”就可读取PLC的密码,那么请问通过什么指令可以改写PLC的密码呢?听人家讲过是可以的,改写规则是怎样的,望高手们不吝赐教为谢!
[ 此贴被zjhchtfw在2008-06-15 15:13重新编辑 ]

网友A:
有人学习了吗?

网友B:
密码地址是8008h起始的8个字节
读取是 02 30 38 30 30 38 30 38 03 36 42
写入是 02 31 38 30 30 38 30 38 (8位密码转ascii,再转ascii ) 03 校验和
比如 12345678
转ascii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再转ascii  33 31 33 32 33  33 33 34 33 35 33 36 33 37 33 38
02 31 38 30 30 38 30 38 33 31 33 32 33  33 33 34 33 35 33 36 33 37 33 38 03 41 38

这个东西没什么用处,也没什么技术含量,建议LZ不要在这个方面浪费时间
混灌水区的!

楼主:
试过了,很好用,谢谢2 楼的,工控人家园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