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V西门子的指令

楼主(2008-06-13):
(无正文)

楼主:
上图的二者区别!谢谢解说

网友A:
第一条指令是将VW508.0置为0位
第二条指令是将VW508置为0,也就是将整个字置位了

网友B(2008-12-19):
第一条VB508置零,是字节,第二条VW508置零,是字,也就是VB508,VB509 都置零。

网友C:
都对都对

网友D:
只要了解了V(位),VB(字节),VW(字),VD(双字)就知道以上意思了

网友E:
问下,第一条指令前面没有任何触电也对?至少也应该加个长闭特殊继电器吧.不知道名称说的对不对

网友E:
第一个是VB508置零,第2个是VB508.509都置零

网友F:
第1个占用1个字节VB508,第2个占用1个字(VB508、VB509)VW508, VB509不好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