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MOV的用法

楼主(2008-06-13):
(无正文)

楼主:
请问上面输入“0”加“+”和不加意思不一样吧?

楼主:
不加“+”是表示0通道吗

网友A:
不是什么通道,无论是0还是+0都是表示的数值。
0是不带符号的数,+0是带符号的数。

楼主:
谢谢回复,我以为象欧姆龙常数前不加任何符号表示通道了

网友B:
带符号有什么不一样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带符号有什么不一样吗?
数据类型不一样
占用储存空间不一样
就像LZ图片中要用VB和VW来放不带符号的和带符号的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