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步进的问题..兄弟们进来看看!!!!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楼主(2008-06-13):
我是用的FX1N MT的PLC想控制5步步进.
LD X0 ------------------------------------{PLAY K2000 K0 Y0)
Y0我直接接驱动器CW-上了......CW+我接的是+24V
结果我驱动不了步进..请问这是怎么了?/??? ?
在线等答案....

网友A:
试下 PLSY K2000 K20000 Y0
接线不好说,有的步进脉冲只能用5V,你确认下你的步进脉冲是5V还是24V

网友B:
最好看看你的说明书,你的接线我觉得有点问题, CW 不是方向信号吗, y0 我的记忆是接到PUL (脉冲)上的啊,站长说的对,有的步进脉冲只能用5V,你确认下你的步进脉冲是5V还是24V,如果是5V的,请在Y0上串接270欧电阻
一路上有你

网友C:
如果是5V的可能已经烧了

网友A:
我接触过几次步进,说明书都讲得不清楚,一般只有一两张纸
我也是要看办法才能把线接好。
但几次都是5V的脉冲信号。

网友D:
我看是接线有问题,用表打一下就知道了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楼主:
先谢谢个位大哥..
问题我解决了..是25V驱动的..
我是输出端COM和COM0端没接好
谢谢各位````
还是步进的问题..兄弟们进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