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请大家帮忙 解释下 谢谢

楼主(2008-06-13):
我遇到的问题 有2台机器距离在1.5米用2台PLC 这2个并不相连 是完全独立的
可是我有时去操作一台的时候而另一台工作的却被干扰的不工作了
我操作的哪个有时候输出Y3动作Y0和Y6 Y7都动作 可是我看了 编程里面它们就没有关系的
实在是不明白了谢谢
是不是PLC内部有问题了呢 谢谢
路过的可以看看 谢谢

网友A:
您应该检视您的机器是否有大功率设备干扰输入输出输出点,从而导致程序异常动作?
以上!

网友B:
重点检查干扰源。

楼主:
哦 谢谢 2位指点

网友C:
有没有装滤波器之类的东西?

网友D:
如果是完全独立的,那估计是干扰问题

网友E:
应该是干扰,可以考虑将PLC装到远点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