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请教FX2N-16CCL-M手册中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06-13):
这是FX2N-16CCL-M手册的一段程序,想问一问"写入指令“是什么?

网友A:
你没看到下面有个‘参数写入EEPROM’吗?就是要把你设置的CC-LINK的参数写入到EEPROM里面保存起来,下次上电就不用再写了,直接由EEPROM导入RAM中进行通讯了链接了

楼主:
哦,谢谢了,我已经把实验做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