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高手帮看下这个光电数粒程序

楼主(2008-06-14):
Q1。0~Q1。7八道为一组,Q0。0~Q0。7八道为一组,分别控制八个药道的电磁阀,对应的输入是I1。0~I1。7八道一组,I1。0~I1。7八道一组。原理是掉一颗药计一个数,到了预射的数值后关掉阀门,怎么没见I的输入呀?资深人士帮看看上面的程序,帮忙解说。谢谢!
[ 此贴被yanglingson在2008-06-21 16:54重新编辑 ]

楼主:
PLC是S7-200

网友A:
你的“channel_ctrl”子程序里有这么一段:
LD SM0.0
MOVW MW0, MW2
BIR IB0, MB0
BIR IB1, MB1
INCB VB120
………………
………………
INCB VB150
就是把I0.0~I1.7的输入相应的传到了M0.0~M1.7。
可能为了保密,增加难度,厂家用STL编写的这段程序,在LAD状态下显示“无效”,转为STL查看,就能看到了。

楼主:
谢谢sjm213的回复,从没接触过西门子的LC还要我把程序改进,难呀!还请元老大力支持呀!

网友B:
没有程序啊

网友C:
和单片机汇编的编写思路一致,增加程序可读难度。

网友D:
LD SM0.0
这步指的是什么意识

网友E:
类似于三菱的 LD M8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