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PC與FX系列PLC的電話連接問題

楼主(2008-06-14):
請教班主;PC與FX系列PLC的電話連接須要特殊設定嗎?謝謝

楼主:
我用的是GX Developer 8.34版編程軟件

网友A:
不用的吧,因为这边的这台PC能连接上PLC就可以了
但我不喜欢这样搞
因为现在的WINDOWS都有一个功能叫远程桌面连接

网友B:
站长说的方法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