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8-06-14):
请教 杨老师 :
GX developer 仿真时 不支持中断指令 是为什么

网友A:
因为GX Simulator软件的限制!

楼主:
plsy 也不支持 看来 有一些 指令 不支持
那请问 有没有 办法 来实现 这些 指令的仿真

网友B:
安这个可能好一些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4832.html

网友C:
这个仿真软件只支持逻辑指令,像中断,子程序,SFC还有智能模块是不支持。

网友D:
版本低,换个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