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里有一个这样的程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6-14):
我想问一下!PLC里有一个这样的程序是什么意思!见:[= D1 D0]!哪位知道!还有就是H1D组合是什么意思!那的D是什么意思

网友A:
[= D1 D0]
D1的数据和D0的数据相同 时导通,
H1D
16位的2进制数0001
D为数据存器
下载积分:+1(YMMFA) 正确

网友A:
H1D
16进制数

网友B:
D是存储器,可以存储数值
D0,D1,D2,D3是不同的存储器
= D0 D1 就是当D0等于D1时.......

网友C:
同意站长的解释

网友D:
H1D=0001?不懂。请站长解释一下。好吗?

网友E:
H1D等于29

网友F:
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G:
=D1 D0 中的D为数据记存器的符号,,H1D中的D为16进制中的D,相当于10进制的13。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同意站长的解释

网友I:
H1D 可能是表示十六进制的数1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