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将2个16位的变成32位!怎么去做

楼主(2008-06-14):
我想将2个16位的变成32位!怎么去做

网友A:
在前面加 D
下载积分:+1(YMMFA)

网友B:
举例说明:
楼主应该知道的,16位的D只能存储最大三万多,如果超过就要用32位的
DMOV K3000000 D1 就是把三百万这个数值存进(D1,D2)这个由两个D组成的32位存储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