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怎么才能知道我用的伺服电机要多少脉冲转一圈呢谢谢

楼主(2008-06-14):
请问我怎么才能知道我用的伺服电机要多少脉冲转一圈呢

网友A:
具体数字我记不清了,伺服驱动器手册上有讲
另外还可以通讯调整电子齿轮改变
手册这里有下载:
http://www.ymmfa.com/bbs/thread.php?fid-26.html

网友B:
好像是20多万

网友C:
看伺服电机 三菱J2S 有 17位编码器 就是 131072 p/rev J3 有 262141p/rev
J3 PA05 参数直接设置多少脉冲一转,当然也可以直接用齿轮比。
台达 ASD-B 为 10000P/REV

网友D:
哦,不是很懂,学习下~

网友E(2008-10-03):
用个高速计数器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F:
谢谢楼上兄弟

网友G:
这个取决于伺服电机用的编码器.在实际用时还是看看你输入的脉冲使终端移动了多少.

网友H:
手册上有